台达055A43B点动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2-05-05):
台达055A43B,PR39=3,PR40=4,PR41=5,这样设置好后,短接MI1---DCM,屏幕上仅显示点动的频率,但RUN灯不亮,不运行,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从型号上看,像台达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参数设置需要经过计算(比如电子齿轮比),建议从“中达电通”或“台达电子”下载对应的用户手册。Servo是很复杂的,如何使用稳定是一个大课题。

网友B:
在点动状态,FWD-DCM不用短么?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C:
新手木有积分,打扰大家一个问题:台达变频器(VFD-B)485与上位机的通讯问题?

几天前调试时是好的,上位机给变频器发程序指令能驱动变频电机。后来在控制面板上设置了下运行频率(100Hz),最后一位数字在闪烁。再运行同样的程序,变频器就不能驱动电机转动了。当然按下控制面板上的Run键,能驱动电机。后来重新设置了多种其他参数(照着用户手册),包括恢复为出厂值还是不行。这两天检测了,485接口和信号线确实没有问题,应该还是参数设置问题了。程序还是先前调试时的那个正确程序,变频器就是还不能按程序指令驱动电机。求助高手。。。

网友D(2012-07-11):
请确认02-01参数设定:0面板运行

                                3、4通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