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055A43B点动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2-05-05):
台达055A43B,PR39=3,PR40=4,PR41=5,这样设置好后,短接MI1---DCM,屏幕上仅显示点动的频率,但RUN灯不亮,不运行,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什么系列的啊????????

楼主:
对:sophymei关于什么系列的啊????????内容的回复:

055A43B

楼主:
大家帮忙!非常感谢!!

楼主(2013-10-05):
02-00也设置成=1,但还是不行,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4-03-12):
如何处理,还请大家 帮忙

网友B:
先说明台达A系列现在已经停产,如果M1I参数设置是RUN  那你把MI2设成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