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2-05-05):
刚接触LS的PLC想问一下我这个PLC型号(K7M-DR14UE)在编程软件上应选哪一个型号,该怎么选,我这个编程软件对吗?

网友A:
把你说明书发上来看看。

网友B:
你需要看一下上面的具体型号:比如Master-K系列,N点数(LG讲的是P继电器);不过韩国人的东西很奇怪,适应一下需要花一点时间!

网友C:
K7M-DR14UE是属于Master-K120S系列产品

编程软件里边应选MK_S 120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你说明书发上来看看。

网友E:
够你喝一壶的,LS的使用说明写的不怎样,比较乱,东一榔头,西一棒,一个命令需查找好几个文件,并且也没有样例介绍,你就慢慢的找吧!

网友E:
应该选120S(E),见下图:

网友A:
我有120S的解---密软件。。。。

楼主:
120S与120S(E)有什么区别,是120S还是120S(E)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F:
标准型和经济型的区别

软件是对的

联机读程序就行了

www.ytleader.cn

网友G:
  没有用过 LS 的PLC ,这个品牌的效果好不???

网友H:
K7M-14DRUE是120S系列经济型,尾号不带E是标准型。

网友I:
6楼操作是对的,11楼说的也是对的。

网友J(2016-07-27):
怎么读LS-PLC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