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如何判断坏了?

楼主(2012-05-05):
       昨天电脑连不上 S5 的 PLC 啦,搞了一天,没有搞明白,系统重装还是这样,可是试试别的 CT 变频器也用到串口的通讯线的也是连接不上,通讯出错图如下:

  和 S5 的通讯出错一样,电脑重装也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用 串口测试 软件测试串口通讯正常呢?不明白呀??

     有知道的朋友 TX 快来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故障呀?

网友A:
把串口的DB9插座的23脚短路,用你那个串口调试软件发送一个字节看看,如果发送出去马上能收到那就是好的

楼主:
对:建议删除该帖关于把串口的DB9插座的23脚短路,用你那个串口调试软件发送一个字节看看,如果发送出去马上能收到那就是好的 内容的回复:

      2,3 脚短接??后用测试软件对不?谢谢你,明天我去厂试

网友B:
能行吗,别忘了把结果发上来,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行吗,别忘了把结果发上来,大家学习一下

这个不需要验证,说实话我也没试过,如果还需要什么“接收准备就绪”啥的信号那就没法确保其是否损坏了,不过一般的232串口通讯都不用那几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B 的回复内容:能行吗,别忘了把结果发上来,大家学习一下 这个不需要验证,说实话我也没试过,如果还需要什么“接收准备就绪”啥的信号那就没法确保其是否损坏了,不过一般的232串口通讯都不用那几个脚

    请问那要怎么测试呀,我现在头都大了,这个9针口用到的通讯都是 TIMEOUT ,怎么搞,这个口有得修不?

网友A:
?究竟测试没有啊,很简单的事情呀,刚才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实际测试,几秒钟就看出结果了

楼主:
对:建议删除该帖关于?究竟测试没有啊,很简单的事情呀,刚才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实际测试,几秒钟就看出结果了内容的回复:

        测试了呀?测试发送数据正常! 昨天后测量端口 3.7 脚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