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WINCC安装问题

楼主(2012-05-05):
已安装的:
介绍SIMATIC WinCC / WebNavigator客户
软件需求:
介绍SIMATIC WinCC / WebNavigator客户V6.1
请删除本软件使用窗口控制面板或开始一个更新。
为什么我的电脑安装wincc的时候出现这个,那里有SIMATIC WinCC / WebNavigator客户V6.1。下载,那位大哥知道,谢谢赐教。

网友A:
你电脑上原来已经安装过WebNavigator客户V6.1

wincc与wincc/WebNavigator要版本对应才能安装,不同版本不兼容。

找个wincc兼容性列表看看与你所安装的wincc软件兼容的wincc/WebNavigator,两者兼容才能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上原来已经安装过WebNavigator客户V6.1wincc与wincc/WebNavigator要版本对应才能安装,不同版本不兼容。找个wincc兼容性列表看看与你所安装的wincc软件兼容的wincc/WebNavigator,两者兼容才能安装。

建议把前面的都卸载完毕,从新装一个合适的新的版本。

网友C:
安装时选择自定义安装试试。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安装的时候安装了7%的时候就不会动啦 那个大哥知道是什么原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