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地址出现问题一般解决方法整理

楼主(2012-05-05):
使用的AB PLC logix 5000的 ENBT模块上的IP地址冲突或者地址丢失现象。

Ip地址出现问题一般解决方法整理

1、网络连接是不否有问题,网线或交换机不稳定,查一下网线距离;

2、前提是你要先规划好IP地址,最好按照工艺单元从小到大,建议从20开始,因为比较容易记住.(经验)因为前工艺单元有增加PLC站的可能.然后用BOOTP-DHCP Server固定IP地址.
方法;1).启动BOOTP-DHCP Server它可以自动读出你的ETHERNET网卡地址(最快的方法是用网线设置,经验)

 2.)填如目标IP地址,后上工具条DISABLE,记住是DISABLE
为确保IP地址已经被网卡"记住",请断PLC电源重新启动一次,看地址是否还在(这一步是必要的,有设完地址,PLC重新启动后丢地址的情况)

3、IP地址丢失的情况处理:1);启动BOOTP-DHCP Server写入IP地址。2);在rslinx里找到这个ENBT模块,右键点击找到属性,然后把原来动态地址分配改为固定就OK了。

网友A:
楼主说的非常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