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RSNETWORD FOR DEVICENET

楼主(2012-05-05):
用rsnetwork for devicenet完成映射后在双击dnb后的画面,input选项卡里,有node type size map等内容,其中size为3 ,map的内容为6:I,Date【20】.0或者以前曾经看过1:I,Date【4】.0,请问高手师傅们,size为3是什么意思啊?,6:I,Date【20】.0中的6和20是什么意思啊,非常感谢!

网友A:
用的是SLC500吧

size 3就是3个字节

I:6.20.0就是映射到PLC I:6.20/0开始的3个字节

楼主:
多谢老师啊,俺用的是rslogix5000,size表示3个字节明白,可是后面的6:I,Date【20】.0还是不太明白啊!

网友A:
你打开5000的用户程序,双击Controller Tags在里面很容易就找到6:I.Date20.0.远程节点的数据就映射到这里

楼主:
多谢老师的不吝赐教啊,

网友B: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

你在rsnetwork for devicenet里组态好的文件 可以保存为dnt文件

然后用DeviceNet Tag Generator 自动在5000里生成更容易理解的标签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