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S7-300语句表

楼主(2012-05-05):
  下面的一段S7-300程序语句,请帮我看看,#OUT3输出什么啊,跳转跳转的,我都半天看不明白,能注解下吗。先谢了。

    L     W#16#FFF
      L     #IN0
      <>I
      JC    M001
      L     4.000000e+002
      JU    M002
M001: ITD
      DTR
      L     1.000000e+001
      /R
      L     #IN1
      ITD
      DTR
      +R
M002: T     #TEMP7
      L     4.000000e+000
      /R
      T     #OUT3
      L     #TEMP7
      RND
      T     #OUT2

网友A:
兄台,写梯形图全球通用

网友B:
注解的话太复杂了,要写很多啊,怕麻烦了。我就简单点说吧

如果IN0的值不等于16#FFF的话,计算结果为

OUT3=(IN0/10+IN1)/4,这个值是浮点数

OUT2=(IN0/10+IN1)的值转换成双精度整数的值

如果相等的话

OUT3=0.1

OUT2=400

网友B:
装16#FFF到累加器1

装变量IN0到累加器1,16#FFF移动到累加器2中

如果累加器1不等于累加器2的值,就是IN0不等于16#FFF的话

跳转M001;(如果相等的话,装在400.0到累加器1中,IN0移动到累加器2中,无条件跳转M002)

M001.把IN0转换成双整数

把IN0转换成浮点数

把10.0装入累加器1,把IN0移动到累加器2中

IN0/10.0,结果放到累加器1中

把IN1装到累加器1中,IN0/10.0移动到累加器2中

把IN1先转换成双整数,在转换成浮点数

把累加器1和累加器2相加,结果放到累加器1中,就是(IN1+INO/10.0)

M002,把累加器1的结果传送到TEMP7中,就是TEMP7=IN1+INO/10.0

装在4.0到累加器1,IN1+INO/10.0的值移动到累加器2中

累加器2除累加器1,结果放在累加器1中,就是(IN1+INO/10.0)/4.0

把累加器1的结果输出到OUT3,就是OUT3=(IN1+INO/10.0)/4.0

把TEMP7转换成双精度整数,然后输出到OUT2=(IN1+INO/10.0)/4.0

哎,写完了,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16#FFF到累加器1装变量IN0到累加器1,16#FFF移动到累加器2中如果累加器1不等于累加器2的值,就是IN0不等于16#FFF的话跳转M001;(如果相等的话,装在400.0到累加器1中,IN0移动到累加器2中,无条件跳转M002)M001.把IN0转换成双整数把IN0转换成浮点数把10.0装入累加器1,把IN0移动到累加器2中IN0/10.0,结果放到累加器1中把IN1装到累加器1中,IN0/10.0移动到累加器2中把IN1先转换成双整数,在转换成浮点数把累加器1和累加器2相加,结果放到累加器1中,就是(IN1+INO/10.0)M002,把累加器1的结果传送到TEMP7中,就是TEMP7=IN1+INO/10.0装在4.0到累加器1,IN1+INO/10.0的值移动到累加器2中累加器2除累加器1,结果放在累加器1中,就是(IN1+INO/10.0)/4.0把累加器1的结果输出到OUT3,就是OUT3=(IN1+INO/10.0)/4.0把TEMP7转换成双精度整数,然后输出到OUT2=(IN1+INO/10.0)/4.0 哎,写完了,累啊

虽然累了,等于没写。。。呵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解的话太复杂了,要写很多啊,怕麻烦了。我就简单点说吧如果IN0的值不等于16#FFF的话,计算结果为OUT3=(IN0/10+IN1)/4,这个值是浮点数OUT2=(IN0/10+IN1)的值转换成双精度整数的值如果相等的话OUT3=0.1OUT2=400

这个简单清楚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我在找找资料,搞通指令表

网友D:
先找本书,认真看完一遍,特别是指令介绍的,

网友E:
注解的话太复杂了,要写很多啊,怕麻烦了。还有与程序别的有关

  L     W#16#FFF            //装常数累加器1

      L     #IN0
      <>I                       //比较指令
      JC    M001              //跳转指令
      L     4.000000e+002
      JU    M002
M001: ITD
      DTR
      L     1.000000e+001
      /R
      L     #IN1
      ITD
      DTR
      +R
M002: T     #TEMP7
      L     4.000000e+000          //装载浮点数4
      /R                               // 做除法计算
      T     #OUT3                 // 输出到累加器中
      L     #TEMP7             // 把累加器1的结果传送到TEMP7中
      RND                             //双精度整数转换
      T     #OUT2

网友F(2012-06-09):
对:kskstiy关于注解的话太复杂了,要写很多啊,怕麻烦了。我就简单点说吧如果IN0的值不等于16#FFF的话,计算结果为OUT3=(IN0/10+IN1)/4,这个值是浮点数OUT2=(IN0/10+IN1)的值转换成双精度整数的值如果相等的话OUT3=0.1OUT2=400内容的回复:

输出3你算错了吧。。。400/4=10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