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8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同时装在同一个电控柜里吗?

楼主(2012-05-05):
请问大侠们。8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同时装在同一个电控柜里吗?同时运行的哦!谢谢喽,小妹不胜感激。

网友A:
建议你的系统改用PLC位置开关控制,你会发现调试非常简单、操作方便、无需维护、稳定可靠!

网友A:
体积只要一个伺服的大小;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建议你的系统改用PLC位置开关控制,你会发现调试非常简单、操作方便、无需维护、稳定可靠!内容的回复:

那就是说这8个步进驱动器没问题喽?

楼主:
系统是用PLC的位置开关控制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