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接电表读数

楼主(2012-05-05):
今天看到一块电表接互感器的 互感器中心 一根线穿了三次  互感器上写着50/5    一次电流50  一次卷绕匝数3

 我想问下 这块表要是显示10  实际度数是不是 10×10啊 就是100度

 在此感谢毕老师的指点 上次电话没电 少一句谢谢  谢谢毕老师

网友A:
我不要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是是否是互感器的名牌标的是50:5,然后穿心三匝。如果实际也是穿心3次,那就是50:5,应该是100度

网友B:
如果是经电流互感器接的电度表,电度表的读数是应该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倍率才是实际的电度。如果在电流互感器上标着穿心三匝时的变比是50/5的话,那这个电流互感器的倍率就是10,当电度表上的读数是10是,那么实际的电度就是电度表的读数10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倍率10,电度就是100了。

网友C:
    变比是50/5的话,那这个电流互感器的倍率就是10,当电度表上的读数 X 倍率

网友D:
如果电流互感器指定穿心为3的话,那么就是100.

网友E:
互感器的名牌标的是50:5,然后穿心三匝,电流互感器的倍率=50:5:3=3.33

电度表上的读数=10*3.33=33.3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流互感器指定穿心为3的话,那么就是100.

我感觉上面写的   一次卷绕匝数3   就是让穿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