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谁能给个用西门子plc编写的星三角降压启动的梯形图。

楼主(2012-05-05):
请教高手,谁能给个用西门子plc编写的星三角降压启动的梯形图,谢谢! 我的邮箱:wlgdj113@yahoo.com.cn

网友A:
给你出个梯形图供你参考:

网友B:
1楼的程序好像有点问题,不能停机,主接触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楼的程序好像有点问题,不能停机,主接触器呢?

一楼的梯形图是错误的!

网友A:
因为楼主只要星角启动梯形图,所以只画了星角启动的转换程序,没画停车 。其Q1.0 为星形启动接触器,Q1.1为角接运行接触器,如要停车只需增加一停车按钮,使Q1.1=0即可。请问3楼角启动梯形图错误在哪?

网友A:
在1楼梯形图补上停车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