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 编码器线长40M 老报AL011(编码器异常) 请各位高手帮我出招

楼主(2012-05-05):
现我有两套设备用的台达A2的伺服和驱动,驱动器到电机的线有40多米。

现在问题是总是有干扰,我用的电机动力线和编码器线都是带屏蔽的高柔性电缆(igus的)。

想了好多办法都无济于事。

台达驱动器可以显示编码器的通信情况 通过将参数P0-02设置为0.0.080,数码管即显示编码器通信的情况。没有错误会显示全0,有错误将会显示错误数(个人理解,没有见到厂家的定义)。 我这里现在的情况是如果电机上使能后不动,显示的数定会不变动,当电机转动时这个数字会间断性的增加,通常一分钟会增加10多(这已经是很好的状态了,以前更糟)。而且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报警AL011。

想了很多办法:改走线方式、加滤波器、改接地方式。。。

对了:现在动力线和编码器都 是驱动器端单端接地。

现在很着急,客户快要开始正席生产了。请各位高手帮我出出招。

另请教:差分串行通讯的极限长度是多少?

网友A:
尝试一下在编码器和控制器之间加上一个传感器模块,其应该可以起到,信息的转换和暂时的存储作用,这样可以对编码器与控制器之间的信息的干扰起到一定的削弱作用。

楼主:
对:东山脚下-骑士军团关于尝试一下在编码器和控制器之间加上一个传感器模块,其应该可以起到,信息的转换和暂时的存储作用,这样可以对编码器与控制器之间的信息的干扰起到一定的削弱作用。 内容的回复:

具体是什么样的传感器模块?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B:
是用什么硬件通讯的,买个通讯模块隔离试试,还可以增强通讯距离。

网友C:
增量脉冲、增量串口、绝对串口?40m还是有点长啊。

网友D:
还是改CAN 总线控制吧。这样编码器线不用这么长。

网友E:
牛叉,这么长,我有用过30米的,还是叫厂家改了驱动器编码器电压的,要不信号过去衰减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是改CAN 总线控制吧。这样编码器线不用这么长。

CAN总线的速度根本不够,即使速度够,把编码器信号转换到CAN总线,再在伺服端转回来,这个过程也够麻烦的。

网友G:
加上了一个传感器模块,对信号没有延迟吗?电机1转有1280000PP啊?

网友H(2016-05-12):
用斯密特触发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