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高速控制步进马达反转丢步??

楼主(2012-05-06):
步进马达设定最高速度,从A点到B点,B点到C点,C点到A点,在C点到A点(反转)时就丢步了,但是如果把C点到A点的速度设定慢一点就没事了

我要求速度比较快,能不能都设定最高速,运行中而不丢步呢????

网友A:
电机的功率有点小,当速度高时,如果加速时间比较快,电机无法驱动负载,造成失步,尝试一下,将加速时间延长一点,也可能有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功率有点小,当速度高时,如果加速时间比较快,电机无法驱动负载,造成失步,尝试一下,将加速时间延长一点,也可能有效。

网友C:
加速时间可能是太快了,就像2楼说的,您把加速时间延长一点,应该没有问题。您选型的时候有留余量没有,57步进电机,驱动器用好点的,最高转速可达到1500-1600转,还有一些力量,这个跟驱动器也有关系。您先试一下,不行我再给您推荐一款步进驱动器。

网友C:
目前我见过的是桌面型点胶机对步进的速度要求比较高,一般是带4KG的重量,速度要求在1200-1300转,很多驱动器都满足不了。要求速度快,没震动,没噪音。

楼主:
FX1S  修改加速时间是哪一个寄存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