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中间继电器的秘密,大家试试看!

楼主(2012-05-06):
做工控好多年

今天遇到难题

百思不得其解

发现原来中间继电器器线圈不能和自身的常闭触点串连

不然中间继电器将一直震动,在得电,失电中徘徊震荡,用常开自锁也不行!

也就是说,线圈失电,中间继电器不能完成整个吸合动作,不能自锁。

搞的我换了中间继电器座,中间继电器N个

品牌正泰,24VDC,四路触点。

不知其他品牌,大家试试看。

网友A:
秘密很强大!

网友B:
这个是必然了,所有品牌都一样。这样用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秘密很强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自己的常闭触点自锁,你画个电路图看看行不,这样吸合断开,断开后又吸合,交替运行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秘密很强大!

不仅是中间继电器,接触器、等继电器都一样线圈不能串联自己的常闭触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必然了,所有品牌都一样。这样用肯定是不行了!

肯定的,你这样连还不振动才怪。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必然了,所有品牌都一样。这样用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I:
够仔细的 呵呵 有时间研究啊

网友J:
就这个啊

汗!!!!

网友K:
这个秘密发的很不错。好

网友L:
这个也算秘密?不只是继电器,接触器也一样的。

网友M:
利用这一点改成车用转向灯或者双闪挺好的!

网友N:
我用过这样的电路,用时控开关控制,用来当信号声音,时间一到,就响起来.因为以前工作老是忘记吃饭时间,用电铃太响了.就自己做了这个报警器.

网友O:
这个的确很强大,楼主能否用几个串联继电器来实现。

网友P:
用常闭自锁肯定不行,但楼主说“用常开自锁也不行!”就奇怪了?!

网友Q:
用常开自锁也不行......

网友R:
一个是常闭串联,一个是常开自锁.

如果线路没做变动,那描述是错误的..........

这种震动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电压不足,也会震动,

求真相.

楼主:
大家还没听明白,是不能形成一个动作

常开自锁也不行,还在震荡

接触器就可以,改中间继电器改出问题了

接触器接线是老外接的

楼主:
一个是常闭串联,一个是常开自锁.

如果线路没做变动,那描述是错误的..........

这种震动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电压不足,也会震动,

求真相.

试试就知道

中间继电器形成不了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自锁的常开触点无法接触到

网友S:
算起来20多年前,处于好奇心,俺在上学的时候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呵呵呵,很好玩,不过噪音太大害怕危险就放弃继续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