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W水泵软启动

楼主(2012-05-06):
毕业设计变频调速恒压供水,选用37KW的水泵,设计变频器等故障时手动工频启动水泵的继电器电路,可以直接启动吗??如果要装软启动器,什么牌子较好

网友A:
    37 KW 电机可用星三角启动呀! 不装软启也行,如当变频下在高速运行明有故障输出时也可立即直接启动水泵!如停车后启动可用软启或是星三角!

网友B:
用星三角启动更好!

网友C:
一般不能直接启动,可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D:
不能的,得用软启动。施耐德的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星三角启动更好!

支持刘老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