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什么意义?

楼主(2012-05-06):
各位,下面这两段程序分别是同一设备上主副PLC上的,俩PLC在同一基板上,分为为Q12HCPU和Q06CPU。但是这程序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从程序上看,如果上一条程序是主PLC的,下一条是副PLC的程序,则M1300位变量在主PLC里置0或1,可以控制改变M16700,使M16700随M1300的状态变化而变化。则M16700位变量在副PLC里置0或1,也可以控制改变M1300,使M1300随M16700的状态变化而变化。

    M1301与M16701的关系与M1300与M16700的关系一样。

网友B:
有点糊涂,最好能有上下位的配置结构图。主副看样子不是冗余,那样的话,这个地址之间没有什么特别关系,看看有没有涉及到用上面的m点连通输出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程序上看,如果上一条程序是主PLC的,下一条是副PLC的程序,则M1300位变量在主PLC里置0或1,可以控制改变M16700,使M16700随M1300的状态变化而变化。则M16700位变量在副PLC里置0或1,也可以控制改变M1300,使M1300随M16700的状态变化而变化。    M1301与M16701的关系与M1300与M16700的关系一样。

谢谢!刚又查了一遍程序,主副PLC里面的M16700和M16700是不是同一个M点啊?俩PLC里怎么都有个M16700输出?晕倒

楼主:
M1300和M1301俩PLC均只出现一次,但M16700和M16701均使用多次

楼主:
这是副PLC的输出点,主PLC的由M1300输出

网友D:
M继电器是中间继电器吧,不管是特殊还是不特殊?如果是那么:

他们可能是某几(某一个“这里某几个输出点的可能性更大!”)输出点的逻辑控制的标记位,而这个标记位同时影响主副PLC的输出设备的执行。可以说是“标记位的互锁”。

网友A:
主副PLC里面的M16700和M16700是不是同一个M点啊?俩PLC里怎么都有个M16700输出?

     由于没有看到整个程序,提不出再多的看法。从上述的二条指令程序,我认为主副PLC里面的M16700和M16700是同一个M点。而且与M1300也是时时保持一致(即M1300≡M16700)。其作用有点类似二个开关可同时控制一个灯泡亮灭的工作原理:在主PLC里不能直接对M16700置0或置1,但可以通过对M1300点置0或置1来改变M16700的状态.而在付PLC里可以直接对M16700置0或置1,而M16700置0或置1又使M1300点的状态随之改变。

     M16700点或M1300点在程序里最终控制什么?起什么作用?能否多介绍一些,便于分析。

网友A:
      看了5楼的程序,M16700应为副PLC的控制输出点,它在副PLC里,通过Y19A4的闭合(当其后面的各个变量都满足通导时),而通导且自锁(即使M16700=1)。而它的复位(据目前所知)是又通过主PLC将M1300置0,而断开(即M16700=0)。也可通过主PLC将M1301置1,使M16701=1,而断开(即M16700=0)。

楼主:
谢谢!主PLC只用一个M1300,没有其它地方官将M1300置或1.我尽可能的多截程序给大家分析分析。先截主PLC的。

楼主:
主PLC中其它用到的M16700都和上面类似。

楼主:
副PLC截图如下:

X11A4是触摸屏里面的一个触摸键的输入点。控制Y19A4的输出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5楼的程序,M16700应为副PLC的控制输出点,它在副PLC里,通过Y19A4的闭合(当其后面的各个变量都满足通导时),而通导且自锁(即使M16700=1)。而它的复位(据目前所知)是又通过主PLC将M1300置0,而断开(即M16700=0)。也可通过主PLC将M1301置1,使M16701=1,而断开(即M16700=0)。

wyb2866255---王者之师你好!能加你的QQ请教不?我的QQ:1624051471,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加我QQ一起探讨。

网友A:
      粗略看了一下程序(由于不熟悉该程序指令可能分析错误),这可能是传送数据:从第2857条看,输入点X11A4置1,其前沿Y15A4产生一单脉冲Y19A4,第854条:Y19A4=1(其他各点满足导通),使M16700=1且自锁。第879条:M16700=1前沿执行MOVP K205  D12020指令。在主PLC里第33197条M16700=1(其他各点满足导通),也执行MOVP...指令。这个程序很麻烦,只提供这点不易看清楚。

      抱歉!我没有QQ号。

楼主:
这个程序是很复杂,一共有将近10万个指令。80%以上的程序都是在进行数据处理,控制3个QD75和其它动作,但是没有任何资料。现在我是在做改造,需要增加一个平台和2个轴,不看懂程序是不行的。在程序中类似的地方至少有几十处,只能慢慢看了。

网友A:
只要能坚持下去,不断的反复的看,再多做笔记,总会搞明白的。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