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常见四大怪故障解析

楼主(2012-05-06):
     夏季是空调使用旺季,而在日常生活中,频繁的使用总会伴随着一些意外状况的发生。据了解,在使用过程中,很多朋友反映说会遇见突发情况,但是自己又不知该如何应对。对于我们做工控的,有些小维修活可自己搞定的说!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空调常见故障的解析,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清楚,究竟家中空调遇到了什么故障。

空调开机制冷运行,有时室内机显示屏出现花屏或黑屏现象?

    这是由于空调在夏季制冷运行时,空气湿度大,室内机出风口有时会吹出雾气,当此时再开启健康负离子,健康负离子释放出的直流高电压(电流微小)就会通过吹出的雾气产生放电作用,如果空调器电源没有接地线保护,感应到电脑板或显示屏就会产生花屏、黑屏或死机现象,解决方法:只要房间空气湿度大,建议不开启健康负离子;电源线路接地线连接牢固;重新将空调器断电后,再通电试机。

为什么空调开机时内机会有“水流”声?

    因为刚开机时由于制冷剂突然由静止状态变成流动状态,这时由于制冷剂流动时和管路之间的“碰撞”,就会听到内机有“水流”声,但是当制冷剂流动稳定时,声音就会消失。

变频空调为什么机器外壳有漏电的感觉?

     因为普通空调和变频空调器都属于Ⅰ类家用电器,当变频空调外壳未接好接地线,就会产生感应电,有漏电的感觉。因此空调器必须将电源供电的插座或开关接入空调时,确保空调器的外壳接地良好就会消除感应电!

自己变身修理工 空调常见四大怪故障解析

为什么空调在停机后,电表仍然在转?

    这是因为空调电源插头没有拔下,压机加热带和变压器仍在工作。但是加热带的功率一般为27-33W,变压器的功率只有3-7W,所以电量消耗非常小。但如果机器长时间不用,则建议拔下电源插头,这样不但可以省电,而且更加安全。

网友A:
对这个还真不太了解,学习了 。

网友B:
空调这东西不了解啊.去年冬天我房间的空调开起来制热,开始几天还可以,效果不错.但是忽然有一天,开了半天一点热风也不出来,是哪里出问题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