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 SQLserver2005 for WinCC 出现的问题 高手帮忙啊!!

楼主(2012-05-06):
我用的是DELL poweredge T610的服务器 ,操作系统是 Windows 2003 Server R2+SP2(企业版)

  安装 SQLserver2005 for WinCC 出现 问题,没有安装成功(同样地操作系统在别的工控机上安装没有问题),那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图看不到啊。。。。。。

网友B:
图片看不到,你压缩一下图片再上传一下。

楼主:
点击 cancle  后出现以下显示,程序没装成 (光盘应该没有问题,在其他工控机上同样操作系统或者XP系统上安装正常)

楼主:
谁有Windows 2003 安装WinCC的安装具体介绍!!!!!!!!!!!!!!!!

网友B:
换个操作系统试试,没有windows 2003上安装,一般在XP上安装。

楼主:
安装错误报告: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9.00.1546.00
==============================
OS Version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family, Enterprise Edition Service Pack 2 (Build 3790)
Time            : Fri May 18 13:13:55 2012

XGX-B57B06477D5 :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is either not installed or is disabled. IIS is required by some SQL Server features.  Without IIS, some SQL Server features will not be available for installation. To install all SQL Server features, install IIS from Add or Remove Programs in Control Panel or enable the IIS service through the Control Panel if it is already installed, and then run SQL Server Setup again. For a list of features that depend on IIS, see Features Supported by Editions of SQL Server in Books Online.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Setup Support Files (English)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Support_1.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Native Client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NCLI_1.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Office 2003 Web Components
Product Version : 11.0.6558.0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OWC11_1.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Backward compatibility
Product Version : 8.05.1054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BackwardsCompat_1.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SXML 6.0 Parser
Product Version : 6.00.3883.8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MSXML6_1.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Setup Support Files (English)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Support_2.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Native Client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NCLI_2.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Office 2003 Web Components
Product Version : 11.0.6558.0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OWC11_2.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VSS Writer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Writer_1.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Backward compatibility
Product Version : 8.05.1054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BackwardsCompat_2.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SXML 6.0 Parser
Product Version : 6.00.3883.8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MSXML6_2.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Setup Support Files (English)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Support_3.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Native Client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NCLI_3.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Office 2003 Web Components
Product Version : 11.0.6558.0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OWC11_3.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Backward compatibility
Product Version : 8.05.1054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BackwardsCompat_3.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SXML 6.0 Parser
Product Version : 6.00.3883.8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MSXML6_3.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Integration Services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DTS.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SQL Server Database Services
Error           : The SQL Server service failed to start.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SQL Server Books Online topics, "How to: View SQL Server 2005 Setup Log Files" and "Starting SQL Server Manually."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Failed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log
Last Action     : InstallFinalize
Error String    : The SQL Server service failed to start.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SQL Server Books Online topics, "How to: View SQL Server 2005 Setup Log Files" and "Starting SQL Server Manually."
The error is  (1053) 服务没有及时响应启动或控制请求。
Error Number    : 29503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Tools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Tools.log
--------------------------------------------------------------------------------

 SQL Server Setup failed. For more information, review the Setup log file in %Program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Summary.txt.

Time            : Fri May 18 13:18:25 2012

List of log files: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Core(Local).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Support_1.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NCLI_1.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OWC11_1.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BackwardsCompat_1.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MSXML6_1.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Support_2.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NCLI_2.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OWC11_2.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Writer_1.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BackwardsCompat_2.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MSXML6_2.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Support_3.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NCLI_3.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OWC11_3.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BackwardsCompat_3.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MSXML6_3.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DTS.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Tools.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Datastore.xml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NET Framework 2.0.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Core.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Summary.txt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NET Framework 2.0 LangPack.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NET Framework Upgrade Advisor.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NET Framework Upgrade Advisor LangPack.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NET Framework Windows Installer.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NET Framework Windows Installer LangPack.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NAC.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upport.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CC.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1\MSSQL\LOG\ERRORLOG

楼主:
安装提示: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9.00.1546.00
==============================
OS Version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family, Enterprise Edition Service Pack 2 (Build 3790)
Time            : Fri May 18 13:13:55 2012

XGX-B57B06477D5 :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is either not installed or is disabled. IIS is required by some SQL Server features.  Without IIS, some SQL Server features will not be available for installation. To install all SQL Server features, install IIS from Add or Remove Programs in Control Panel or enable the IIS service through the Control Panel if it is already installed, and then run SQL Server Setup again. For a list of features that depend on IIS, see Features Supported by Editions of SQL Server in Books Online.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Setup Support Files (English)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Support_1.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Native Client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NCLI_1.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Office 2003 Web Components
Product Version : 11.0.6558.0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OWC11_1.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Backward compatibility
Product Version : 8.05.1054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BackwardsCompat_1.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SXML 6.0 Parser
Product Version : 6.00.3883.8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MSXML6_1.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Setup Support Files (English)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Support_2.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Native Client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NCLI_2.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Office 2003 Web Components
Product Version : 11.0.6558.0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OWC11_2.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VSS Writer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Writer_1.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Backward compatibility
Product Version : 8.05.1054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BackwardsCompat_2.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SXML 6.0 Parser
Product Version : 6.00.3883.8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MSXML6_2.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Setup Support Files (English)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Support_3.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Native Client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NCLI_3.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Office 2003 Web Components
Product Version : 11.0.6558.0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OWC11_3.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Backward compatibility
Product Version : 8.05.1054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BackwardsCompat_3.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SXML 6.0 Parser
Product Version : 6.00.3883.8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MSXML6_3.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Integration Services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DTS.log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SQL Server Database Services
Error           : The SQL Server service failed to start.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SQL Server Books Online topics, "How to: View SQL Server 2005 Setup Log Files" and "Starting SQL Server Manually."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Failed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log
Last Action     : InstallFinalize
Error String    : The SQL Server service failed to start.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SQL Server Books Online topics, "How to: View SQL Server 2005 Setup Log Files" and "Starting SQL Server Manually."
The error is  (1053) 服务没有及时响应启动或控制请求。
Error Number    : 29503
--------------------------------------------------------------------------------
Machine         : XGX-B57B06477D5
Product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Tools
Product Version : 9.00.1399.06
Install         : Successful
Log File        :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Tools.log
--------------------------------------------------------------------------------

 SQL Server Setup failed. For more information, review the Setup log file in %Program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Summary.txt.

Time            : Fri May 18 13:18:25 2012

List of log files: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Core(Local).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Support_1.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NCLI_1.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OWC11_1.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BackwardsCompat_1.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MSXML6_1.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Support_2.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NCLI_2.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OWC11_2.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Writer_1.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BackwardsCompat_2.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MSXML6_2.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Support_3.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NCLI_3.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OWC11_3.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BackwardsCompat_3.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MSXML6_3.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DTS.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QL.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Tools.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Datastore.xml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NET Framework 2.0.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Core.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Summary.txt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NET Framework 2.0 LangPack.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NET Framework Upgrade Advisor.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NET Framework Upgrade Advisor LangPack.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NET Framework Windows Installer.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NET Framework Windows Installer LangPack.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NAC.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upport.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1_XGX-B57B06477D5_SCC.log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1\MSSQL\LOG\ERRORLOG

楼主:
有对sql2005 熟悉的人指导下吧

楼主:
今天得到DELL 服务人员的最后确认,dell PowerEdge T610服务器 不能安装 西门子 wincc (只要需要安装SQL2005的wicc都不能安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服务人员的最后确认,dell PowerEdge T610服务器 不能安装 西门子 wincc (只要需要安装SQL2005的wicc都不能安装!)

不会吧,2000呢?

楼主:
sql2000不清楚,win2000的操作系统是装不了

网友E:
数据库安装是相对简单的,我看你的图上就是个红X号,就是看不清楚,如果能看清楚,我估计会知道原因

楼主:
放大

是什么原因,很想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数据库安装是相对简单的,我看你的图上就是个红X号,就是看不清楚,如果能看清楚,我估计会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