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问题求助

楼主(2012-05-06):
在安装Unity pro2.3和5.0时都遇到如下问题,

启动Unity pro时出现错提示:

The thread is not assigned to any session

<err-0001-0166>Attempt to use session before Objectstore has been initialized.(err_no_session)

请教各位大狭,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翻译一下就是线程没有被分配到任何会议,

网友B:
安装程序包有问题么?

网友C:
建议:1 Unity pro在纯净的Windows XP SP3系统下安装。逐步增加应用软件360安全卫士、360杀毒、autocad2004office2003、有道词典等。检查是否有冲突。

2 检查你的机器的硬盘CDEF格式化的文件系统是否均为NTFS格式。如果是,建议外接一个USB接口的FAT32格式的移动硬盘。再启动Unity pro程序,看是否能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