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0PLC将程序上载到编程设备的问题

楼主(2012-05-06):
小弟初入工控行业,这几天正在调试。用的s400的PLC,由于电脑故障,之前的程序丢失,但是无法把下载到PLC的程序上载到编程设备,请各位前辈指点,不胜感激。
带CP模块,通过以太网与计算机通讯,编程软件step7 V5.4, 目前的状态是能够在线监控,但是选择上载到编程设备后,弹出的文件选择框是空的,输入文件名点确定提示不存在。CPU有存储卡,没装电池,现在程序在PLC中运行正常。

网友A:
设置CPU槽号为:3  再上传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嘿嘿嘿嘿

网友C:
如果有电的话,不装电池也没有关系,可能还是你的上载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CPU槽号为:3  再上传

感谢您的解答,之前我直接点UPLOAD STATION TO PG ,并没有出现让我选择机架和槽号的选项。后来我试了先上传硬件组态,才会有机架和槽号的选择,最后程序顺利上载。不过原来的符号地址全部变成了绝对地址,因为点数比较多,许多DB块的编程符号和注释都没有了,除了再手动补上去外,还有什么好方法吗?谢谢

网友A:
如果有备份程序的话,可以采用符号表导出,再导入到新上传程序里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