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这样行吗

楼主(2012-05-07):
HSCST启用零通道当前值D400,想复位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传送0至D400,再用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进行比较输出。

请问高手们我这样做可以吗?请指导一下

网友A:
应该可以用的,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我也觉得可以吧。。。。

网友C:
楼主用的是 GX Works2吧, 你用的PLC 是仕么型号啊?

楼主:
PLC型号是MASTER-K120S  K7M-DR60U

我用的编程软件是KGL_WIN  for windows

编码器AB相上下计数   有多个比较输出

另外在参数设定中的 两相CW/CCW 及两相乘法模式是一种什么概念,它在计数中的作用是什么?

还望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D:
必须用比较指令,楼主用此比较无法实现!

网友E:
想复位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传送0至D400?按以上程序可能无法实现,需要预设使能,预设值为0,通过内部继电器,或外部输入触点,将0强行传如到D400。

CW/CCW 模式,:基本类似三菱的2相计数模式,也就是A、B相模式。

程序中D0400>D0100,输出P004B,可以用比较输出使能代替。

楼主:
   比较使能只一个?   但是我要十几个比较输出,在下面的程序中根据这些比较输出调用其他程序。

我的这个要求就是油压泵油缸做动力前进后退,带动 旋转编码器上下计数,手动把油缸压紧把编码器清零,在自动中编码器的现在值与预设值比较输出来控制油压的前进阀,后退阀,等等各种动作。

希望高手能帮我实现。

网友E:
楼主需要高速计数比较输出,而K120只能有一个高速中断输出,其余的只能用普通扫描方式,比较数值执行。

网友F:
常规的方法是利用数千个寄存器记忆每块xx所经过的总脉冲(检测当前脉冲+距离的脉冲),将这数千个记忆了脉冲数据的寄存器和输送带上编码器的脉冲做比较,当编码器的值增加到寄存器范围内时动作

网友G:
你用f10不能对d400清零

网友H(2017-08-11):
为什么,那要怎么写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