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MM430变频器冷却风扇一直转

楼主(2012-05-07):
我这里两台新的MM430变频器,一上电冷却风扇就会不停的转。参数P0295设几秒都没用。我看有人说装了Profibus选件CB板风扇就会一直转。请问下是这样的吗?两台变频器都是通过Profibus选件的CB板控制的,不能取下来的,请问有解决的办法吗?就是设置成负载电机运行风扇才转,负载电机停止冷却风扇就停止。如果不行就只能一直让它转了,哎

网友:
变频器上电,风扇一直转是正常的。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
变频器上电,风扇一直转是正常的。
内容的回复:
能不能设置成带电机运行风扇才转。电机停止风扇就停止?很多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的。我第一次用MM430 对它不是很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变频器上电,风扇一直转是正常的。 内容的回复:能不能设置成带电机运行风扇才转。电机停止风扇就停止?很多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的。我第一次用MM430 对它不是很了解
好像是不行,ABB的变频器也是一上电就运转,其实个人认为应该设置为自动检测温度,温度高了风扇运转,降温,可能厂家还是为安全性考虑吧。

网友:
变频器上电,风扇一直转是正常的。
CT UNI 系列伺服变频器也是这样,上电风扇就开吹啦!

网友B:
MM4的变频器好像没有控制风扇转的参数,就是一上电就转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变频器上电,风扇一直转是正常的。 内容的回复:能不能设置成带电机运行风扇才转。电机停止风扇就停止?很多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的。我第一次用MM430 对它不是很了解 好像是不行,ABB的变频器也是一上电就运转,其实个人认为应该设置为自动检测温度,温度高了风扇运转,降温,可能厂家还是为安全性考虑吧。
内容的回复:
ABB的可以停的,有一个参数可以设置成带负载电机运行时冷却风扇转,负载电机停止后冷却风扇停止

网友C:
6se70有控制风扇的方法,430.440的风扇好像上电就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