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端子控制MM430频率复位

楼主(2012-05-07):
在书上看一些变频调速恒压供水的例子,用PLC的PID调节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调频,每次进行泵组切换时PLC都会有一个脉冲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复位,可我看了MM430的手册,不知应该怎样设置参数才能实现这频率复位的功能(非故障复位),求大神解析

网友A:
变频器的基本控制输入端 如运行、停止、正转、反转、点动、复位等。这些端子的功能是变频器在出厂时已经标定的, 不能再更改。这里的复位可能就是你说的故障复位吧,

我觉得频率复位是不是等信号到来时,对频率值的一个赋值的过程。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运行、停止、正转、反转、点动、复位等。这些端子的功能是变频器在出厂时已经标定的, 不能再更改。这里的复位可能就是你说的故障复位吧,我觉得频率复位是不是等信号到来时,对频率值的一个赋值的过程。你说呢

这是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调频的啊,如果是对频率值的赋值,那它还会随模拟量变化吗??

网友C:
用PLC的PID调节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调频,每次进行泵组切换时PLC都会有一个脉冲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复位,

就是一台泵停止,另一台泵启动的控制信号。AO和DO的联合控制。

楼主:
对:云锋关于用PLC的PID调节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调频,每次进行泵组切换时PLC都会有一个脉冲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复位,就是一台泵停止,另一台泵启动的控制信号。AO和DO的联合控制。内容的回复:

这个原理我也明白,只是不知在西门子MM430里怎样设置参数才能实现这频率复位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