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系列模拟量模块问题

楼主(2012-05-07):
        还从没有用过 SIEMENS 的模拟量模块,有一小项目工程,可能要用到 5 个模拟量输入通道的控制,请问选型用哪个型号的模块,5个模拟量传感器有二个二线电流的,三个三线电流的,请问这个在模块中接线有区别不?

       SIEMENS 模拟量的模块,一个模块可有电流及电压同时输入的吗?

网友A:
你的模拟量输入都是什么东西。范围是4-20ma吗?

网友B:
SIEMENS的模拟量模块,有只有输入的,有只有输出的,还有输入输出在一起的。型号不同,其输入输出的点数也不尽相同

SM331是模拟量的输入模块,一般8个输入

SM332是模拟量的输出模块

SM334是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C:
接线和硬件组态都是不同的,不过西门子每组AI都考虑了各种接线形式了,你只需要考虑你的有源模拟量的共模电压和西门子AI兼容就OK。

网友D:
可以选用6SE7331-1KF02-0AB0模拟量输入模块,此模块8通道组中8点输入,每个通道组测量类型可编程:电压,电流,电阻,温度。如果对300系列模块不了解可以下载个手册看看“S7-300模块数据 设备手册”手册里有模块的详细介绍。

6SE7331-1KF02-0AB0接线图:

网友E:
看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F:
王者之师都是能人,看看说明资料肯定没问题,我信你。

网友G:
   谢谢 4 楼及各位帮助! 现在设备还在设计之中,详细点数还不是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