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测量用电流互感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2-05-07):
     0.4KV 有功电表接电流互感器,下面有几个问题,希望能有高手指点一下

1、电流互感器选大、小有什么问题?如果一次侧电流选小了,会烧互感器吗?选大了计量有误吗?有多大误差?

2、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一定要接地吗?如果不接地会有什么后果?

3、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绕一匝跟两匝或多匝,计量结果怎么计算?

网友A:
1,电流互感器用在测量的情况下选大小没有什么问题的,在电度表的读数都是要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倍率的;

2,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是一定要接地的,接地的原因就是防止在一次侧大电流串入二次侧的时候有效地保护了人身和二次设备的安全;

3,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绕一匝跟两匝或多匝计量结果是一样的,只是绕一匝跟两匝或多匝的倍率不一样,如果在一匝的时候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100/5,其倍率就是20;两匝时的变比是50/5,其倍率就是10;..........所以在你选择的是几匝的时候的变比倍率乘以电度表的读数就是实际的电度了。

楼主:
谢谢一楼的,我还是有点不明白,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穿一匝、两匝或多匝,倍率是成倍减小的,那就计量结果是电表读数乘以倍率,计量结果不也就变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