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好坏怎么判断?

楼主(2012-05-07):
晶振的好坏如何用万用表判断?我在网上找那些感觉疑惑不解,哪位大侠给解释下!

网友A:
用万用表量晶振的电阻,电阻无限大表示断路,不会起振,有一定电阻表示可以起振,但起振的晶振也不能说他就是颗好晶振,呵呵.频率,频差,老化率,DRD1,DRD2这些数据也很重要.这些数据需要有专门的仪器才能测到.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要用专门的仪器可以测出

网友C:
怀疑晶振不良时,最好是用优良晶振代换试验。摘下晶振进行检查时,可以晃动晶振,细看其内部有无细微的哗啦声,若有,说有晶振受振动而损坏。测量两引脚电阻值,应为无穷大,有电阻值说明漏电。若有电容表测量两引脚,好的晶振有PF级电容量,其容量值随标称频率的升高而减小。

网友D: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它的震荡频率是否正常.......  当然是在其所在的电路板通电的情况下。

网友E:
用万用表测,可以吗?

网友E:
对:东山脚下-骑士军团关于用万用表量晶振的电阻,电阻无限大表示断路,不会起振,有一定电阻表示可以起振,但起振的晶振也不能说他就是颗好晶振,呵呵.频率,频差,老化率,DRD1,DRD2这些数据也很重要.这些数据需要有专门的仪器才能测到.希望对你有帮助内容的回复:

但是我这有三个角的D、G、S,怎么测啊?

网友F:
 你可以用听声音的方法 判断 有声音就是损坏了

1 用万用表(R×10k挡)测晶振两端的电阻值,若为无穷大,说明晶振无短路或漏电;再将试电笔插入市电插孔内,用手指捏住晶振的任一引脚,将另一引脚碰触试电笔顶端的金属部分,若试电笔氖泡发红,说明晶振是好的;若氖泡不亮,则说明晶振损坏。
      2.用数字电容表(或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其电容,一般损坏的晶振容量明显减小(不同的晶振其正常容量具有一定的范围,可测量好的得到,一般在几十到几百PF

     3测试输出脚电压。一般正常情况下,大约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因为输出的是正弦波(峰峰值接近源电压),用万用表测试时,就差不多是一半啦。
     4 用代换法或示波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