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 电机电流平衡不?

楼主(2012-05-07):
       这几天一台复盛的 75KW 的空压机,先是空压机内热保护出现跳的现象,打开一看热保护电流设置在 85 左右,后将其高大到 95 左右,这样空压机内热保护不跳,可是新的问题来鸟,电柜内这台空压机的 200 A 的空开跳掉

     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三相电流,其中 A 相电流 160 A ,另外两相 148 A 左右,且 A 相线感觉热度高点,请问这个电流正常不,用电阻档测量电机的三个出头的绕组阻值都差不多。但有不明白为什么跳开关,还是电柜空开有问题呀?

网友A:
三相电流应该是一样大的,现在出现差异,说明是出现问题了,可能是由于负载的原因,导致可相电压之间的不平衡,从而导致了相电流的不平衡,你说呢,

网友B:
当三相电源平衡时,电动机的三相空载电流中任何一相与三相平均值的偏差应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10%.

你所描述的都是带负载状况下的电流值。不妨测试一下空载电流,看是否超过10%的标准。

网友C:
1、断开负载,测量三相电压是否平衡;若差别较大,做级向上检查;

2、测量电机的绝缘情况,最好使用500兆欧表;若故障现象比较频繁,也可采用高压法来测量绕组;

3、测量电机的绕线电阻,使用专用的欧姆表测量,不能用普通的万用表。

网友D: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启动的,如用接触器请检查运行接触器触点是否会虚接的可能

网友E:
三楼与四楼(包含空开接点)-----集合应能解决

网友F:
应该是机械方面引起的问题,不知你说的空压机是活塞式还是螺杆式,可以检查一下电机轴承,及活塞或螺杆有没有少油。

网友G:
可以按2楼所述,先大致判断电机有无问题;然后按各位所说,检查负载情况等。

如果之前有检查数据,能够比对则更好。

网友H:
可以先查一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再检查电机,检查负载情况等。

网友I:
这个电流不平衡,不过问题不是很大,检查个接点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J:
电机运行时测量电机端子电压----三相对零的电压,要打开电机接线盒测量;测量空开的电压。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空开到电机的电压降多少?哪相高?在往下就不用说了吧!

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有电压降,尤其使用大电流热继电器,大容量电路中,热继电器发热故障较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流不平衡,不过问题不是很大,检查个接点是否接触良好。

     10A 不算大,我也检查过接点,都 正常!

网友M:
第一,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平衡,要量相线与对地的电压。

第二,可能是接触器的点有虚接。

第三,检查负载是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