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外部模拟量输入怎么显示于触摸屏中,里面应该怎样设置地

楼主(2012-05-07):
我现在有台台达PLC(DVP-20EH),和一个扩展的模拟量输入模块(04AD)。外部模拟量输入是个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在不受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输出时12mA,对应的扭力是0 (牛)N/m,(对应的PLC程序中的数据是K2400)。     压力传感器的承受压力的范围是 -500(牛)N/m 到 +500(牛)N/m 。     压力传感器输出是 4~20mA, 4mA 对应 -500(牛)N/m(对应的PLC程序中的数据时K800) 。      20mA对应的是 +500(牛)N/m (对应的PLC程序中的数据是K4000)。          下面是自己做的程序:

H10 是选择的模式2(电流输出模式),k6是选择的CH1通道、D200 是实际的 mA 新号对应的内部数据的显示。。。

在刚通电的时候,压力传感器不受任何压力的时候,输出是12mA,对应的D200的数据就是 K2400 ,那怎么做才能在触摸屏中显示 相对应的压力呢(-500(牛)N/m 到 +500(牛)N/m )????

网友A:
台达的我不熟悉,跟进学习哈

网友B:
在刚通电的时候,压力传感器不受任何压力的时候,输出是12mA,对应的D200的数据就是 K2400 ,那怎么做才能在触摸屏中显示 相对应的压力呢(-500(牛)N/m 到 +500(牛)N/m )????

实际应用中,会出现负的压力么,不出现的话,相对好处理一些。就是一个数据的四则运算。

楼主:
对:云锋关于在刚通电的时候,压力传感器不受任何压力的时候,输出是12mA,对应的D200的数据就是 K2400 ,那怎么做才能在触摸屏中显示 相对应的压力呢(-500(牛)N/m 到 +500(牛)N/m )????实际应用中,会出现负的压力么,不出现的话,相对好处理一些。就是一个数据的四则运算。内容的回复:

会出现负数压力的

网友C:
你可以用模式3 :-20mA~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mA~20mA

这位大哥。那我程序里面怎么做啊。怎样才能在HMI人机里面显示出对应的压力呢??

网友E:
D200显示实际输入的值,只要在触摸屏上设置对应一个键,地址是D200就可以显示的。同时注意HMI和PLC的通信设置,比如通信站号,控制器设置。

楼主:
对:xinrenxiaocao关于D200显示实际输入的值,只要在触摸屏上设置对应一个键,地址是D200就可以显示的。同时注意HMI和PLC的通信设置,比如通信站号,控制器设置。 内容的回复:

那请问我要怎么做才能将D200转化成压力并显示在程序中呢??求帮忙啊····

网友F(2012-10-10):
(D200-2400)/1600*500  注意运算使用有符号数

网友G(2018-05-29):
原理相同,在台达plc中做好程序,制定模拟量输入的变量地址,左触摸屏画面的时候选择数值图案,地址里面写上plc的那个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