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存储卡里的程序可以用读卡器读出来吗

楼主(2012-05-07):
想把400里面存储卡里的程序读出来,可以吗,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A:
    用 SIEMENS PG 的专用端口插上就行!也可放在 CPU 上在线读取数据也行!

网友B:
阿水最近玩这个比较熟练。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 SIEMENS PG 的专用端口插上就行!也可放在 CPU 上在线读取数据也行!

哈哈,除了SIMENSE的专用的,还有其他的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