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F卡和MMC卡的区别

楼主(2012-05-07):
在工程应用中,经常会碰到CF卡和MMC卡,这两种卡有什么区别吗,若想读卡中的数据,需要的读卡器有什么不同。谢谢解答

网友A:
MMC卡是针对西门子plc 300 400的系列plccpu使用的,300的必须带MMC卡运行。400的有EPROM和RAM卡,小的程序可以不用带卡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MMC卡是针对西门子plc 300 400的系列plccpu使用的,300的必须带MMC卡运行。400的有EPROM和RAM卡,小的程序可以不用带卡执行

追问一下,它和CF卡有很么区别吗

网友C:
百度收索。。。。。。

网友D:
CF 卡主要用在SIMOTION控制器及S120驱动CU上,西门子CF卡为专用卡,普通CF卡无法代用,

和MMC卡相同点:它们都是存储介质,

            不同点:CF卡可以存储程序,也可以存储驱动参数,但是MMC卡只是PLC程序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