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跳过载

楼主(2012-05-07):
平时经常听同事们说伺服驱动器跳过载,想问一下,我们在平时遇到过载时,除考虑电机线、编码器线有问题,机械因素,带抱闸器的抱闸未开放,负载重等因素,我们摒除这些原因,如果说用调参数来解决问题,那我们参数应怎么来来呀?比方说转矩限制值是调大还是调小?谢谢!

楼主:
补充:就是纯粹的调参数,怎么来设!

网友A:
伺服跳过载,往往是因为输出电流长时间超过额定电流.

所以除了从负载等因素来考虑,可以用限制驱动器最大电流(也可以是转矩限制值) ,但这样有可能出现电机堵转的情况,所以要根据应用情况来决定是否调整该参数.

网友B:
驱动器过载时因为超出了你的设定值,如果经常报过载那么就要重新进行增益调节,对超载的百分比进行界定,建议使用自动增益调节,手动调节的话要看你是用什么样的伺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