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T系列立车数控化改造

楼主(2012-05-07):
DVT系列立车数控化改造(DVT250、DVT350、DVT400、DVT500、DVT630)

网友A:
楼主,能否有一点技术含量的,电气图,梯形图

网友B:
这是来钓鱼的。

不是和你交流技术,是想让你给他介绍生意。

电气图,梯形图是不可能拿出来的。

网友C(2012-06-07):
DVT400要多少钱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来钓鱼的。不是和你交流技术,是想让你给他介绍生意。电气图,梯形图是不可能拿出来的。

打酱油的吧。。。

网友B(2012-08-19):
DVT系列立车数控化改造(DVT250DVT350DVT400DVT500DVT630)

一、改造方案:

1、 因此类机床原有国产交流异步伺服电机不能用作数控系统精密进给控制,同时原有电机驱动与802D系统接口无法连接。我们采用西门子802D系统进行改造,用西门子611U伺服电机更换原国产交流异步伺服电机,直接将西门子电机安装到机床原来减速箱处,利用机床原有滚珠丝杆,对机床的右刀架进行数控改造。

备注:现机床安装的交流异步伺服电机为普通异步电动机加装编码器的结构,即使用数控系统控制具有较大的滞后性,加工精度得不到保证。

2、 机床的左刀架保留原来的控制功能,将原来的电箱与数控系统共用,操作面板重新定制,保留原有左刀架的控制功能不影响;

3、 数控系统功能简介:SINUMERIK 802D将所有CNC、PLC、HMI 和通讯任务集成于一身。免维护的硬件集成了PROFIBUS接口用于驱动和I/O模块并具有速装结构的超薄操作面板。SINUMERIK 802D base line 可控制最多2个数字进给轴和1 个主轴。802D base line配备SIMODRIVE 611UE 和带编码器的1FK7伺服电机做为进给驱动。

4、 经改造,该机床左刀架保留原有控制机能,右刀架采用数控系统控制,可以加工圆弧、直线、斜线及其它一些曲面回转件,大大提高功效产能和零件的加工质量。

5、 以上方案已成功应用到我公司改造的多台机床上,已改造15台DVT机床都是采用该类配置。

二、 改造的主要配置:

名称

规格

数量

供货厂家

备注

数控系统

西门子802D

西门子

伺服电机

IFK7/36NM

西门子

Z向为抱闸电机)

控制柜

内置改造电器

南京

手轮遥控盒

进口

用于对刀

机械附件

若干

南京

辅助电器

若干

进口

开关电源

西门子

伺服驱动器

西门子

热交换器

国产

用于电柜内部的热量交换

备注:1、经改造,保留原有操作功能。

   2、采用西门子802D数控系统,与伺服系统组成半闭环结构,控制结构稳定、精度高。

三、 改造后所能达到的综合效果:

该机床出厂即为数控机械本体,经数控改造,其综合性能与该类型出厂数控机床性能接近,综合精度也很接近,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网友B:
里面就是这些内容。有点像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