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LS) sv220ip5A 变频器故障HW-Diag

楼主(2012-05-07):
现有一台LG 22KW IP5A 的变频器,运行后3-4秒后跳故障HW-Diag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电检好的,模块好的.

网友A:
 说明书上的
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B:
运行后3-4秒后跳故障HW-Diag不知道是什原因???

   1,你那机器风扇不转或者转不灵活了。

   2,检查风扇电源和反馈检测部分

   3.主板坏(非常少,我修了50台遇到一台)

楼主:
现在一上电就报HW-Diag,这是怎么回事啊,都被它弄晕了风扇电源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