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同一个FC最多被调用多少次

楼主(2012-05-07):
在线等待   请高手回复

网友A:
具体的还真没有去关注过,我现在做的调用40个是没有问题的,可以问下西门子免费热线

网友B:
只要CPU的内存够,应该次数不受限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CPU的内存够,应该次数不受限制吧

楼主想说仕么?    FC 可被重复调用次数 只受内存大小限制, 一般够你用的吧!

网友D:
      真没有去关注过FC 能被调用多少欠呢,但一般只要CPU的内存够,应该次数不受限制吧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不是FC的问题 是程序问题编写的时候出了点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真没有去关注过FC 能被调用多少欠呢,但一般只要CPU的内存够,应该次数不受限制吧

网友F:
原则上你想调用多次就多少次,只要你的存储卡够大。

网友G:
如果一个FC是可重入的则可以无限次调用,如果不可重入则在第二次(一般是指一个周期内)调用时一般就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