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好坏判断?

楼主(2012-05-07):
光耦PC817 pc923 好坏如何测啊?就单独用万用表测试!

网友A:
百度一下或者IC37网上有PDF资料,看看原理图,测量二极管管压降。

网友B:
书本上有的,一直也没注意测量!

网友C:
光耦好坏最好拆下来用通用编程器测,用万用表测不太准。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我想问下学习维修要从哪些方面做起啊

网友D:
光耦器件均是由发光二极管与光电三极管密封为一体而构成的,发光二极管通以5~10 ma 电流会发光。使光电三极管受光而通导,根据这些特征,可以这样进行检测:

   1、先用万用表欧姆档检测发光二极管,反正测量发光二极管的二极,如一次测量值较小,另一次测量阻值非常大,说明是一个发光二极管且其PN结是好的,如反正测发光二极管的二极,其阻值都=0,或阻值都非常大,说明发光二极管的二极已击穿或已断路(该件已坏)。如反正测发光二极管的二极,其阻值都较小,有可能是二只反并联的二极管。再用表检测光电三极管的二极,如测得阻值=0或很小,说明此件已坏。

   2、通电检查:通过上述检查不能确定此间已损坏时,可用二个电阻(如1KΩ)按上图连接,开关未闭合时测R2的电压应=0,合上开关K,电压指示=12V时,说明此间是好的。如仍指示=0,再用电压表测量二极管二端电压,如二极管二端电压=10V,可反接二极管的二极,再测二极管的电压还=10V,说明此件已坏。如电压值1.5~2V左右,说明二极管已导通,三极管接反了。可将三极管的二极反接,再测R2电压,如指示=10V,说明此管是好的。如仍指示=0V,说明此管是坏的。

网友E:
良好的PC817光耦在不上机静态情况下,用万用表测输入端单向导通压降1V左右,输出端正反向不导通。

网友F:
5楼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G:
取一9V叠层电池,正极串联一个1KΩ的电阻,引出两根表笔,用此表笔给光偶前级加电,同时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输出反应。

网友H:
5楼的,谢谢你,我都打印下来了,只要是好东西,我一律打打印,有空就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光耦器件均是由发光二极管与光电三极管密封为一体而构成的,发光二极管通以5~10 ma 电流会发光。使光电三极管受光而通导,根据这些特征,可以这样进行检测:   1、先用万用表欧姆档检测发光二极管,反正测量发光二极管的二极,如一次测量值较小,另一次测量阻值非常大,说明是一个发光二极管且其PN结是好的,如反正测发光二极管的二极,其阻值都=0,或阻值都非常大,说明发光二极管的二极已击穿或已断路(该件已坏)。如反正测发光二极管的二极,其阻值都较小,有可能是二只反并联的二极管。再用表检测光电三极管的二极,如测得阻值=0或很小,说明此件已坏。   2、通电检查:通过上述检查不能确定此间已损坏时,可用二个电阻(如1KΩ)按上图连接,开关未闭合时测R2的电压应=0,合上开关K,电压指示=12V时,说明此间是好的。如仍指示=0,再用电压表测量二极管二端电压,如二极管二端电压=10V,可反接二极管的二极,再测二极管的电压还=10V,说明此件已坏。如电压值1.5~2V左右,说明二极管已导通,三极管接反了。可将三极管的二极反接,再测R2电压,如指示=10V,说明此管是好的。如仍指示=0V,说明此管是坏的。

同意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