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模块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12-05-07):
这个IGBT模块怎么测试?以及他的电路如何分析?谢谢大侠!我是新手!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变频器上的 IGBT 模块呀???/

我司上次一个 CT 变频器 UNI 1405 系列的烧坏了,拆开一看,内部管脚测量电阻直接为 ""0"" 或是不通 !

网友B:
这个俺不会,给你顶一下吧,肯定有大侠能解决的。

楼主:
这个是东芝的,我都好几天了,都没有人教我,呵呵,谢谢哦!

网友C:
应该是测量内部管脚电阻吧  0就是击穿了的吧

楼主:
我意思是怎么去测,红黑表笔接什么?因为我是新手,所以。。。。

网友D:
机器的型号,模块的型号有没有?没有结构图怎么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