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救救我啊

楼主(2012-05-07):
我现在有一套设备调试老是出现通信等待,工作流程是这样的手动状态下,变频器直接给电机信号实现运转,再由旋转编码器收集信号给仪表.

自动状态下,由工控机给变频器信号,控制变频器频率,实现运转的快慢,再由旋转编码器收集信号给仪表.并反馈到电脑上.

可是,可是现在老出现通信等待,自动状态下老是运转不了,我该怎么做啊,向大家请教了.

网友A:
测试下通讯端口啊! 是不是通讯线路有什么问题啊 ?

网友B:
通讯等待,什么通讯??多点通讯的话,挂了几个模块,通讯等待时间设定的多少?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D:
通讯等待,什么通讯网络??看你意思,只要自动就没法运行啦!那还是自动时工控机与变频器通讯中断鸟!

网友E:
同志,能具体说清楚吗,

网友F:
通讯设定的问题居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通讯等待,什么通讯??多点通讯的话,挂了几个模块,通讯等待时间设定的多少?

网友H:
你还是把你的应用产品,怎么的工艺详细给大家说一下。2种状态都是要接收反馈,你手动如果可以,自动的工艺是没问题就可以正常走,先列列你的详细的流程,看到底出现问题的症状对应哪些节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