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脉冲工作一段时间会停止,然后再继续发脉冲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07):
各位大哥们,下午出去维修遇到一个伺服电机,通过伺服器和PLC控制。工作过程中,PLC发脉冲的输入点x13会工作一段时间突然自己不发脉冲,过个一两分钟又恢复原来的速度。停止时,伺服器都显示负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伺服器显示负数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什么伺服?什么PLC?三菱的吗?X13是不是脉冲触发的条件,当X13有信号的时候就发脉冲,这是不是原本就是工艺的要求呢?发脉冲是Y点发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伺服?什么PLC?三菱的吗?X13是不是脉冲触发的条件,当X13有信号的时候就发脉冲,这是不是原本就是工艺的要求呢?发脉冲是Y点发的吧,

对的,三菱的脉冲输出是y,x可能是脉冲输出的条件

楼主:
对:猫腻1987关于什么伺服?什么PLC?三菱的吗?X13是不是脉冲触发的条件,当X13有信号的时候就发脉冲,这是不是原本就是工艺的要求呢?发脉冲是Y点发的吧, 内容的回复:

欧姆龙的。

楼主:
对:东山脚下-骑士军团关于伺服器显示负数是什么意思啊。。。。 内容的回复:

屏幕上的数值啊,可能是转数吧!我也是初学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B 的回复内容:什么伺服?什么PLC?三菱的吗?X13是不是脉冲触发的条件,当X13有信号的时候就发脉冲,这是不是原本就是工艺的要求呢?发脉冲是Y点发的吧, 对的,三菱的脉冲输出是y,x可能是脉冲输出的条件

是欧姆龙的啊,嗯,这样说确实是有可能啊。

我再去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