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故障...急求各位大师解决

楼主(2012-05-07):
CPU在挂完变频器后出现故障,STOP灯就亮了...(变频器的各种设置是对的)

网友A:
将变频器与PLC连接分开,看看PLC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说明连接还是存在问题

网友B:
断开通讯线路,复位再试,CPU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C:
连接了几台变频器呀? 程序硬件组态必须与实际组态一致,CPU属性里有一项是:当硬件组态不一致时会停机的, 检查DP网络和DP头的ON/OFF 位置,重启一下CPU试试, 再就是根据CPU诊断区的内容来查停机的原因

网友D:
1, 你能确认变频器参数设置正确??

2,但你还要确认你变频器在 CPU 程序中的组态是一致,硬件中传送数据正常不?

3,连接了几台变频器呀? 用的什么通讯网络呀?

网友E:
希望楼主将故障现象说清楚,有助大家分析解决问题!

网友F:
标题:西门子S7-300废旧模块不要扔哦

因维修业务需要,我公司长期现金求购西门子S7-200/S7-300/S7-400/HMI二手模块及废旧模块:

6ES7 331-7KF02-0AB0

6ES7 332-5HD01-0AB0

6ES7 322-1BL00-0AA0

6ES7 322-1BH01-0AA0

......

等型号,无论功能好坏,无论外观新旧。诚信经营,按质论价!

如您有意物尽其用,适得所偿,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186 0256 0812

邮箱:157114620@qq.com
Q Q
157 114 620(请注明:西门子模块)

网友G(2012-06-09):
引用 网友B:
断开通讯线路,复位再试,CPU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断开通讯线路,复位再试,CPU一般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