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版通讯问题

楼主(2012-05-07):
请问各位大侠  mcgs嵌入版通讯老是测试失败是怎么回事?usb直接识别不了设备,然后tcpip也是  弄了好几个小时只连上过两次,usb一次tcpip一次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50722115800001

网友B:
连上2次说明正常,只是不稳定、、、、、、、、、、

网友C:
   USB 连接识别不了设备可能是通讯线 接口 或是 线 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