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输入模块点经常烧损

楼主(2012-05-07):
西门子输入模块6ES7321-1FH00-0AA0,只要输入信号长通的点,没两天就烧损了,更换新模块依旧,检查电源模块输入电压正常,输出24v电源也正常,输出模块6ES7322-1FH00-0AA0使用正常。

网友A:
你的这输入本身是220v的,一定多看看工艺吧。该隔离的隔离,最好针对现场看看问题。

网友B:
   是不是你输入模块输入电压不稳定,有干扰什么的,看看现声电源要不要搞个隔离或是别的稳压之类!

楼主:
安装符合标准,输入电压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C:
加中间继电器过度一下

楼主:
输入输出均加隔离继电器了

网友D:
是不是你的输入是感性输入???造成瞬间高电压。

网友E:
现场回来的信号里面有高电压

网友F:
是不是接线上出现了什么不好的地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的输入是感性输入???造成瞬间高电压。

有可能是过压

楼主:
谢谢各位!

故障原因已找到,plc电源模块问题,解体电源模块发现24v滤波电容烧损,24v电压也正常,最主要是不影响使用(这一点使得故障不好判断),只是不定期损坏输入模块点。

网友H:
是不是接线上出现了什么不好的地方

http://www.jdsc35.com

网友I:
哦 找到原因就好了啊 以后我们学着点呢

网友J:
严格按照模块手册使用,电流要控制在安全使用范围内。

网友K:
加继电器,加继电器,

网友L:
标题:现金收购西门子S7-200/ S7-300/S7-400/SIMATIC HMI

我公司长期现金收购西门子S7-200/S7-300/S7-400/SIMATIC HMI模块,无论功能好坏,无论外观新旧。诚信经营,按质论价!

如您有意物尽其用,适得所偿,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186 0256 0812

邮箱:157114620@qq.com
Q Q
157 114 620(请注明:西门子模块)

网友M(2012-06-09):
引用 网友C:
加中间继电器过度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加中间继电器过度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I:
哦 找到原因就好了啊  以后我们学着点呢

以后我们学着点呢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故障原因已找到,plc电源模块问题,解体电源模块发现24v滤波电容烧损,24v电压也正常,最主要是不影响使用(这一点使得故障不好判断),只是不定期损坏输入模块点。

这样的问题真不好找原因。见识了以后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