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器紧急求助!!!!

楼主(2012-05-07):
西门子MM440变频器,功率55KW,电机功率也是55KW,负载是离心机,设置的斜坡上升时间是650秒,斜坡下降时间也是650秒,开机频率上升没有问题,可以正常启动,只是停机的时候,会报警,代码是A0911,我没有加制动电阻,具体是,频率刚开始下降的时候这个报警会比较频繁的出现、消除,过了一会后这个故障就会一直保持,直到频率降到8HZ左右的时候又会开始频繁的出现、消除,而且偶尔会出现故障F0002的现象,不过很少出现,我快速设置的时候把离心机选择成变转矩负载类型了,这个是否正确?最近咨询了西门子技术支持,他们咨询了大概情况,主要我的离心机要求停车时间越长越好,最后定在了15分钟,西门子技术支持最后给了我制动电阻的规格:8.2欧姆,40KW,但是我查看选型表确实8.2欧姆,4KW的,西门子技术支持说你们这个离心机对停车时间有要求,4KW的制动电阻肯定是不行的,要功率大点的!网上又有人说我快速调试有些参数设置的不合适,我现在把我设置的参数列表如下:

P0003:参数访问等级:设置为3

P0010:调试参数过滤器:经过快速调试后设置为0,这样变频器才可以运行

P0100:选择电机的功率单位和电网频率:为0表示单位为KW,频率为50HZ

P0205:变频器应用对象:=0 恒转矩 =1变转矩,备注:我负载是离心机,我这里选的是1变转矩是否正确,请大家指正

P0300:选择电机类型:=1异步电机

P0304:电机额定电压:380V,但现场实际电网电压高于400V

P0305:电机额定电流:102A

P0307:电机额定功率:55KW,根据铭牌得知

P0308:电机额定效率:0.88

P0310:电机额定频率:50HZ

P0311:电机额定速度:1475r/min

P0320:电机的磁化电流:0,通过为默认值

P0335:电机冷却方式:选0,利用电机轴上风扇自冷却

P0640:电机过载因子:选择150,默认

P0700:选择2,命令给定源经过I/O端子控制

P0701:选择1

P0702:选择12

P0703:选择9

P0704:选择15

P0705:选择15

P0706:选择15

P0731:选择52.2,变频器正在运行

P0732:选择52.7,变频器报警

P0733:选择53.6,实际频率大于等于设定值

P1000:选择10,无主设定值+MOP设定值

P1004:设置为15HZ,备注:我用到578三个端子,5是启动,7是故障复位,8是二速信号

P1080:选择为0,最小频率为0HZ

P1082:选择为50,最大频率为50HZ

P1120:斜坡上升时间为650

P1121:斜坡下降时间为650

P1300:控制方式选择0:线性V/F,要求电机的压频比准确

再次说明,我的变频器是MM440系列变频器,功率是55KW,负载是离心机,停车时间要求15分钟,请大家给各好的建议可以不让出现A0911报警,或者说选择制动电阻的话,规格是多少?

网友A:
稍等,我给你转到西门子技术支持中心,让他们帮你分析一下。40kw的制动电阻是瞎掰,哪个西门子技术支持告诉你的,你买了就惨了吧。制动电阻选择在手册有,偏差也不是这样偏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等,我给你转到西门子技术支持中心,让他们帮你分析一下。40kw的制动电阻是瞎掰,哪个西门子技术支持告诉你的,你买了就惨了吧。制动电阻选择在手册有,偏差也不是这样偏差的。

那我就等你的回复了啊!很着急啊!在现场呢,好不容易找到的网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等,我给你转到西门子技术支持中心,让他们帮你分析一下。40kw的制动电阻是瞎掰,哪个西门子技术支持告诉你的,你买了就惨了吧。制动电阻选择在手册有,偏差也不是这样偏差的。

那我就等你的回复了啊,十分着急啊!谢谢了!

网友B:
初学者帮顶,学无止境啊

网友C:
制动电阻
MLFB6SE6400-
变频器
的外形
尺寸
变频器的
额定电压
(V)
变频器的
最大功率
(kW)
连续功率
(W)
5%运行/ 停止
周期时间(12 秒)
的峰值功率
电阻阻值
(欧姆)
± 10%
直流电
压额定
值(V) 4BE24-2FA0 F 575 75.0 4200 84000 12 1100 650 5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动电阻MLFB6SE6400-变频器的外形尺寸变频器的额定电压(V)变频器的最大功率(kW)连续功率(W)5%运行/ 停止周期时间(12 秒)的峰值功率电阻阻值(欧姆)± 10%直流电压额定值(V) 4BE24-2FA0 F 575 75.0 4200 84000 12 1100 650 510

你写的什么啊?看不懂!

网友D:
风机慢慢降频直到停止,又不是位能性负载,又不是降速太快,用制动电阻干什么。个人认为完全不需要制动电阻。

报警代码是减速时直流母线过电压,监视R0026(正常540左右)看看,减速时不能超过P2172设定值(800)。

网友A:
稍等啊,2个技术群针对你的问题讨论呢。不然你也加入进来吧。超级群146101611

网友E:
测母线电压,在停时母线电压是否超,如果没有超,监测电路有问题。如果超了,就要加制动电阻。

网友F:
这个类型的负载,要加制动电阻的, MM440 手册上就有  电阻选型参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类型的负载,要加制动电阻的, MM440 手册上就有  电阻选型参考。。。。

减速时间太长,加制动电阻

网友H:
为什么减速时间过长的时候要加制动电阻呢?

网友A:
今天制动电阻买到了没,试验成功后把过程再跟帖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制动电阻买到了没,试验成功后把过程再跟帖一下啊

我把P0205参数由1改为0后,能好点了,不过还是报警,只能买电阻了,电阻周期还挺长,

网友I:
对:wangpengda关于为什么减速时间过长的时候要加制动电阻呢?内容的回复:

防止再生电流烧坏变频器里的模块,极管。。

网友J:
你的是高速离心机吗,离心机的转速是多少,正常运行时2300转的到停下来一般不少于30分钟,重要的一点是变频器和电机必须做自动调谐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的是高速离心机吗,离心机的转速是多少,正常运行时2300转的到停下来一般不少于30分钟,重要的一点是变频器和电机必须做自动调谐

自动调谐 怎么做!

网友L:
自动调谐?是否就是以下的解释,即电压限幅功能?

当变频器减速时,由于电机负载惯量的影响,电机会产生回馈电压至变频器内部,导致直流侧电压升高并超过最大允许。当选择过电压失速保护功能有效时,变频器对直流侧电压进行检测,如果该电压过高,变频器会停止减速(输出频率保持不变),直到直流侧电压低于设定值时,变频器才会再执行减速。

网友J:
自动调谐就是变频器对电动机的计算

网友M(2012-06-13):
必须使用制动单元,最好不要使用变频器内部的制动晶体管,电阻3KW,阻值40欧,制动单元用安川的即可。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必须使用制动单元,最好不要使用变频器内部的制动晶体管,电阻3KW,阻值40欧,制动单元用安川的即可。

西门子的东西干嘛用安川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