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数据块的困惑?

楼主(2012-05-07):
   运到个问题:想0.0和2.0之间插入 0.1 -0.7 1.0-1.7  可是插入行后点击地址属性栏,一直无法修改。。。

请教各位达人这个数据是生成的还是自己编写?怎么插入?

想在

网友A:
数据块,我记得有两种,一种是作为FB的背景数据块,另一种就是存储数据的数据块,对于存储数据的数据块,直接在里面修改地址就可以了,我看你图上是WORD,包括16位,所以你插入的话,可能吗,其实包括在第一个WORD里了

网友A:
不知道我说的,你是否能明白呢 ,呵呵

网友B:
学习中,哈哈,去查查资料

网友B:
这个知识点很有用处,查查资料,弄明白它

网友C:
数据块中的地址是系统自动生成的,是不可以修改的,只能使用。

楼主:
  回复:

QHDTHL 数据块中的地址是系统自动生成的,是不可以修改的,只能使用。

         这个DB是同变频器通信调用的,现在我要用到DB40.DBX1.2和1.3,反映变频器运行和故障信号,

        该值在程序里面已经编写了,可是打开DB块编辑器的时候确看不到。且不能修改?

网友D:
真笨!!!地址都占用了你还怎么插!!!

楼主:
回复:彩虹
           真笨!!!地址都占用了你还怎么插!!!

        谢谢提醒,没有注意到0.0的类型初始值为16进制的!
       重新将0.0的值改为BOOL后,就可以插入了!哈哈哈

网友E:
呵呵,低级错误啊

网友F:
1,  低级错误啊,图上是WORD,包括16位

2, DB 0.0的类型初始值为16进制的,将0.0的值改为BOOL后,就可以插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