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端频繁开关,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2-05-08):
我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两台电机不能同时启动.用两个接触器互锁.这样大概五秒左右切换一次.期间还有多段速减速.富士2HP的变频器.两个1HP的电机.

网友A:
“大概五秒左右切换一次.”

在变频器工作期间,接触器一次也不能切换!!!

网友B:
5秒?有点短吧?变频器输出端不建议用接触器的……只是我的看法。

网友C:
5s是短了点,我一般加减速还设定到5s呢。。。

楼主:
先断开运转信号后释放接触器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秒?有点短吧?变频器输出端不建议用接触器的……只是我的看法。

网友E:
这样控制不太好,容易烧坏变频器。

楼主:
我见过有厂家这样用的.

网友F:
要看功率的大小了 个人认为2。2KW这样的控制完全可以

网友G:
最好不要这样接,可以考虑先将变频器停止,让A电机停止,然后切换到B电机,再次启动变频器。如果这样不好 还是干脆用两台变频器吧!

网友H:
多大的呀?用两台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