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变频器调试遇到的问题,大家给指点下

楼主(2012-05-08):
自己前面调试过安川的变频器,但是对于西门子MM430变频器可以说为一个菜鸟。

现场上有2台MM430的变频器分别控制的2个风机。风机上电机为18.5KW。控制方式是通过面板BOP-2,速度是通过面板上的+- 控制。

特别说明的是,这2台变频器已经放了有一年,而且风机也是存放有一年了。风机是由一个密封的容器全部密封了,看不到内部结构。

我安照他提供的说明书的步骤,把常用的几个参数,就是电机的功率,转速、电压。等设置进变频器。基本上是最简单的设置。设置好后,退后到准备阶段,然后通过面板上的启动控制,结构一台电机好像转了一下,就感觉没得动静了,我加频率,但是频率随便怎么加,都最多只有8HZ,就报A0501 电流限幅故障代码。2台同时出现这个故障。 反正弄了很多次都报这个故障,我又把变频器参数复位后,从新设置各参数。问题已经没解决。 我相当了是不是电机接地,然后把电机直接加380试,结果电机正常,能转起来。 然后把电机线从新接到变频器输出端子上,已经绝往了,此次,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居然一切都好了,能正常启动了这一台,频率加速也没得问题了。

我静下来思考,会不会电机由于一年没有使用了。里面轴呀生锈了。造成摩擦增大,在变频器给8HZ的时候赌转了,而报的故障,而通过直接启动后,电机转过了生锈。而能使用了,当然由于时间关系,另外一台我还没有照这个方法办。

网友A:
应当是生锈了,需要工频运转起来,润滑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