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以太网通讯中断奇怪问题

楼主(2012-05-08):
我厂使用6ES7315-2AG10-0ABO的PLC,使用6GK7343-1EX11-0XE0以太网通讯模块分别和另一个6ES7315-2AG10-0ABO的PLC及5台工控机通讯一直很正常,但6GK7343-1EX11-0XE0以太网通讯模块损坏后,就找了6GK343-1EX30-0XE0的以太网模块代替,刚换上去通讯还正常,但过了两天后发现通讯中断,但无论CPU及以太网模块均未报故障,重新插拔网头也无法恢复,后对CPU重新停送电正常,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是两天中断一次,也必须要对CPU停送电才正常,请教各位高手原因?

网友A:
把硬件组态重新设置一下吧,修改好后下载,再把网络组态重新编译下下载。最好的话重新配置下看看效果

网友B:
从现象可以看出,能通信,说明这个错误不是刚上电就显现出来的,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故障,说明这个错误i从上电以后就开始积累

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就出现错误了,而且是在换了以太网模块以后出现的,建议你可以围绕该以太网模块在CPU组态中的参数进行仔细的分析,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硬件组态重新设置一下吧,修改好后下载,再把网络组态重新编译下下载。最好的话重新配置下看看效果

重新设置下,还有那个MAC地址一定要换的,然后从新下载硬件组态

网友D:
我还是赞成东山脚下的观点。

网友E:
6GK343-1EX30-0XE0可以完全替代6GK343-1EX11-0XE0,建议一个是和楼上说的在组态里做硬件从新组态,第二就是更换一个通讯模块试试是否一样的问题出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把硬件组态重新设置一下吧,修改好后下载,再把网络组态重新编译下下载。最好的话重新配置下看看效果重新设置下,还有那个MAC地址一定要换的,然后从新下载硬件组态

LOOK 下MAC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把硬件组态重新设置一下吧,修改好后下载,再把网络组态重新编译下下载。最好的话重新配置下看看效果重新设置下,还有那个MAC地址一定要换的,然后从新下载硬件组态 LOOK 下MAC

网友H:
面向全国专业回收西门子PLC,回收二手PLC,收购PLC,回收PLC模块,回收西门子S7-200S7-300S7-400,系列PLC模块,回收三菱,欧姆龙,施耐德,GE,AB PLC模块。新旧不限,数量不限。回收三菱PLC,回收GE PLC,回收欧姆龙PLC,回收AB PLC,回收罗克韦尔PLC

回收西门子PLC欧姆龙PLC三菱PLCAB PLC变频器 ;回收品牌触摸屏传感器继电器温控器等工控产品

陆工13302255320  QQ:965652063

网友I:
建议你使用NCM S7诊断下网络模块

网友I:
建议使用NCM S7在线诊断下网络模块

网友J:
硬件组态信息与实际使用的硬件不一致会出现运行中断情况,所以在更改硬件模块后其对应的硬件组态要进行修改和重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