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在触摸屏上同时选择4个动作,如何做到在PLC中使其顺序动作?

楼主(2012-05-08):
各位大侠:在触摸屏上有4个动作按钮,按一顺序选择这四个按钮。如何做到使这四个动作自动按顺序动作,在PLC程序中如何编写。跪求相关资料。邮箱:449784680@qq.com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B:
他的意思是,俺一个按钮,其它的过程自动进行。相当于手动-自动

网友C:
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了。你的PLC什么牌子的?

网友D:
    你说的有点不是太清楚, 你是想在屏上按一个按钮,另外三个自动紧跟运行吗?还是什么?

网友E:
是不是这个意思:触摸屏上有4个按钮代表4个动作,按4个按钮的顺序不同,PLC做出相应的动作顺序?

网友F:
按一顺序选择这四个按钮。

间隔多长时间?1秒?还是更短?

网友G:
他这实际简单,工艺也清晰,他要的是实现他的程序在plc体现,然后组态在屏,如果是西门子的加入超级群:83086632.其他品牌的让其他弟兄帮你。

网友H:
这是典型的顺序控制!先按下第一个按钮,导通对应的线圈;再把它作为按下第二个按钮的条件,然后依此类推。

网友I:
同意楼上说的,还是用移位指令做比较容易的。

网友I:
随便写个程序,不知道否不符合楼主的要求,按X0 Y0动作,按X1 Y1动作,按X2 Y2动作,按X3 Y3动作,顺序按X0至X3,Y0-Y3才动作,否则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