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中如何确保数据存储器为正值。

楼主(2012-05-08):
求助:PLC程序中如何确保数据存储器中的值为正值,各位大侠帮忙哦。

网友A:
求绝对值。。。。。。

楼主:
三菱的PLC没有绝对值指令。而且有几个数据存储器,不能使用M8021。请问有什么办法求绝对值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的PLC没有绝对值指令。而且有几个数据存储器,不能使用M8021。请问有什么办法求绝对值吗?

答:正数的绝对值是它本身,负数的绝对值是它的相反数。   如果是负数的话,求绝对值乘以-1 就行了。

最主要的是要判断该数是否负数! 可以用最高符号位的标志位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三菱的PLC没有绝对值指令。而且有几个数据存储器,不能使用M8021。请问有什么办法求绝对值吗? 答:正数的绝对值是它本身,负数的绝对值是它的相反数。   如果是负数的话,求绝对值乘以-1 就行了。  最主要的是要判断该数是否负数! 可以用最高符号位的标志位来判断。

非常感谢

网友D:
    学习了,对三菱 PLC 还没学会呢

网友E:
如果D0为正,那么D0还是D0,如果D0为负,则对D0取补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