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请教一个问题,我们想做一个热网监控系统,各个换热站采用ADSL方式通讯,监控软件通过轮询的方式获得各个换热站的数据,但是下面各个换热站都是ADSL动态IP。考虑过动态域名解析DDNS,但不知道可靠性如何,比如花生壳,有三种收费的服务,请各位用过的解释一下。

网友A:
动态的IP不是经常那个变换吗,这样的话监控软件能找到它吗?这么高级的从来没有弄过,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没有玩过呢,楼主做个实验看看能正常不?现在不是有手机卡能用这类通讯的吗?一直听说但从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玩过呢,楼主做个实验看看能正常不?现在不是有手机卡能用这类通讯的吗?一直听说但从没见过

最后的方案还是用DDNS,但是花生壳确实不可用,稳定性太差,不交钱想咨询一下都难,交了钱才知道上了当。

网友D:
楼主能将方案详细点说说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