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D400C文本显示控制电机

楼主(2012-05-08):
西门子TD400C文本显示怎么通过F1控制电机正转同时文本上面显示电机正转,F2控制电机反转同时文本上面显示电机反转 ,F3控制电机停止同时文本上面显示电机停止啊。那位大哥知道,谢谢赐教

楼主:
我感觉这个不是很困难的问题啊

网友A:
不知道啊,这个还不懂,还等一两年吧

网友B:
可以找些例程学习一下,我就是这样学的

网友C:
不知道啊,这个还不懂,也没有玩过,也没有看到过!

网友D:
报警记录里面会有F1 F2 F3 相对应的逻辑位  ,用他们分别触发就行.

网友E(2012-06-10):
可以的,先定义键盘!!!使用文本向导!!另外根据地址直接就可以使用F1,F2,就和I0.0等一样的有地址!!!然后在变量中定义字符串,再把相应的字符串复制并送到变量中!!!下载一个文本使用手册!!